那位大虾有......这个封装

楼主(2012-09-18):
FCC带锁的1MM间距的PCB封装 50脚的.......

网友A:
封装自己做 做封装是吃饭的工具 怎么可以都请别人代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自己做 做封装是吃饭的工具 怎么可以都请别人代劳呢

赞同,封装都要别人做,可以不用干这行了。你找要用的物料的规格书就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