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中,如何高亮一个网络?

楼主(2012-09-18):
比如一个网络名为Main_Power_3v3的网络,在原理图1-10页每页都有,我如何每页都高亮出来?

如果选右键的select entire net只能高亮本页的;选择ctrl+F查找的话,又要输入长长的一串网络名。

这怎么用?这么重要的操作搞得这么麻烦,感觉很不可思议,完全不如concept HDL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4301-1-1.html 2樓的方法

哇~~,不愧是特邀版主,这个办法很好用,谢谢~~

再请问一个问题,能否把右键->signal录制成一个快捷键?比如点击一个网络,再敲一下空格键,然后网络就高亮出来了?

网友A:
沒有試過你要的手法,不過 signal 沒對照的快速按鍵,所以應該無法录制成一个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試過你要的手法,不過 signal 沒對照的快速按鍵,所以應該無法录制成一个快捷键。

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