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小弟初学PADS,请教怎么使用铺铜可以等距离避开钻孔?是不是只有protel可以

楼主(2012-09-19):
pads铺铜技巧

网友:
Setup\Design Rules\Default\Clearance\
把Via和Copper的间距设成你要的(mil or mm)
顺便确认一下你当前的单位是mil or mm
快捷键
umm 切换至mm
um 切换至mil

网友:
定位孔这类的想保持间距,最好画禁布区,原点设在定位孔的中心,半径为孔径+你想禁布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