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多打了孔,会有对电气有什么影响?(不是过孔)

楼主(2012-09-19):
最近修理部拿来一个板子分析故障!板上所有元件都换了,故障还是没排除,而却换了几遍(500多元件)。结果发现相关电路附近多打了孔没用!所以怀疑是它的问题!但没理由肯定?求高手解释一下,是它影响电路吗?多打孔会对电气有影响吗?有什么影响?

网友:
看你多打的是什么孔   如是地孔   多多益善   其它孔就看你孔径和你走线的宽度比列是否一致   其次是否是大电流线路   具体你也没说清楚

网友A:
如果是机械孔的话,要是太多就会机械强度不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机械孔的话,要是太多就会机械强度不够强

是固定孔,用于测试板固定!离阻尼震荡很近,近一步发现没震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