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网表错误 大侠们帮分析分析

楼主(2012-09-19):
orcad里面导网表到allegro,出现以下错误:
(---------------------------------------------------------------------)
(                                                                     )
(    Allegro Netrev Import Logic                                      )
(                                                                     )
(    Drawing          : JC0047EKT2132.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5P002                                      )
(    Date/Time        : Wed Sep 19 10:30:51 2012                      )
(                                                                     )
(---------------------------------------------------------------------)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DELETE_FIRST_SEGMENT FALSE;
RIPUP_RETAIN_BONDWIRE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F:\SPB16.5EKT2132\SCH\ALLEGRO';
BOARD_DIRECTORY 'F:/spb16.5EKT2132/SCH/allegro';
OLD_BOARD_NAME 'F:/spb16.5EKT2132/SCH/allegro/JC0047EKT2132.brd';
NEW_BOARD_NAME 'F:/spb16.5EKT2132/SCH/allegro/JC0047EKT2132.brd';

CmdLine: netrev.exe -5 -y 1 -n -i
 F:\SPB16.5EKT2132\SCH\ALLEGRO
F:\spb16.5EKT2132\SCH\allegro\JC0047EKT2132.brd
F:\spb16.5EKT2132\SCH\allegro\JC0047EKT2132.brd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Starting to read
F:/SPB16.5EKT2132/SCH/ALLEGRO/pstchip.dat

Finished reading F:/SPB16.5EKT2132/SCH/ALLEGRO/pstchip.dat (00:00:00.10)

Starting to read F:/SPB16.5EKT2132/SCH/ALLEGRO/pstxprt.dat

Finished reading F:/SPB16.5EKT2132/SCH/ALLEGRO/pstxprt.dat (00:00:00.00)

Starting to read F:/SPB16.5EKT2132/SCH/ALLEGRO/pstxnet.dat

Finished reading F:/SPB16.5EKT2132/SCH/ALLEGRO/pstxnet.dat (00:00:00.00)

------
Oversights/Warnings/Errors ------

ERROR: File "JC0047EKT2132.brd" was locked on date "Wed Sep 19 10:28:39 2012" by
user "toshiba" on system "TOSHIBA-PC".
Resolve lock file and re-run netrev.

#1   ERROR(SPMHNI-175): Netrev error detected.

#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Sep 19 10:30:51 2012

DESIGN NAME : 'EKT2132'
PACKAGING ON Apr 21 2011 10:02:30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2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cpu time
0:00:32
elapsed time  0:00:00

大侠们帮看看,先谢过。

楼主:
自学习allegro以来,还未成功导入到网表,走过路过的各位大侠一定要帮帮忙啊

网友A:
    路径没设置好,还有封装没对应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没设置好,还有封装没对应上。。。

请帮忙看看,封装有问题是跟这个有关系吗?
    在pstchip.dat里面,我自己做的一个6PIN的连接器,提示PINUSE=UNSPEC:
primitive 'CONN_6PIN_CONN_6_CONN_6PIN';
in
    '1':
      PIN_NUMBER='(1)';
          PINUSE='UNSPEC';
    '2':
      PIN_NUMBER='(2)';
      PINUSE='UNSPEC';
    '3':
      PIN_NUMBER='(3)';
          PINUSE='UNSPEC';
    '4':
      PIN_NUMBER='(4)';
          PINUSE='UNSPEC';
        '5':
          PIN_NUMBER='(5)';
          PINUSE='UNSPEC';
    '6':
      PIN_NUMBER='(6)';
          PINUSE='UNSPEC';
nd_pin;
ody
    PART_NAME='CONN_6PIN';
        JEDEC_TYPE='CONN_6';
        VALUE='CONN_6PIN';
nd_body;

如果是,要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帮忙看看,封装有问题是跟这个有关系吗?
    在pstchip.dat里面,我自己做的一个6PIN的连接器,提示PIN ...

PIN没有定义名字吧。。换个PIN类型试,PASSIVE...

网友B:
    错误提示:
    ERROR: File "JC0047EKT2132.brd" was locked on date "Wed Sep 19 10:28:39 2012" by
    user "toshiba" on system "TOSHIBA-PC".
    Resolve lock file and re-run netrev.
说明"JC0047EKT2132.brd"文件被锁定了,要到File->Properties解锁,如果有密码还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解。

楼主:
    自己弄了半天,情况变这样了:
直接从Orcad直接传递网表到pcb edit,就会报错中断。如果单从orcad里导出网表,再在pcb edit里面import logic,就可以导入网表和封装。不过IC的引脚方向变了,全部重叠到一起了

    错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提示:
    ERROR: File "JC0047EKT2132.brd" was locked on date "Wed Sep 19 10:28:39 2012" by , S2 E0 ...

    错误提示:
ERROR: File "JC0047EKT2132.brd" was locked on date
"Thu Sep 20 13:14:53 2012" by user "toshiba" on system "TOSHIBA-PC".
    Resolve lock file and re-run netrev.

按提示,是brd文件被锁定了,进入file--properties. unlock是灰色的,而且我此前没设定过密码锁定。

网友(2012-10-22):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WARNING(SPMHNI-337): Unable to load symbol 'SIP2-4' for device 'CAP POL_SIP2-4_470UF':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PAD1_5D1_1.
        due to ERROR(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F150_180_070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无法载入,是为什么呢

网友:
    你做的封封闭是真FLASH或都你填了假FLASH数字,但PCB板上是没有FLASH的模板,你现在的报错是说FLASH不匹配,应该是你的SIP2-4这个封装上的焊盘出了问题,你把封装打开,看下每个焊盘的FLASH是否有问题,

网友:
    导网表时原理图不能有半点的差错,好好检查原理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