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 如何将PCB 整版翻转,不是在3D模式中。

楼主(2012-09-19):
AD9中 如何将PCB 整版翻转,不是在3D模式中。望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View 》 Flip Board 反过来看, 在排列 Bottom 丝印时候,肯定要这样看

网友:
全部选中,E-M-I.

网友A:
貌似这样翻转意义不大...加工出来的PCB翻不翻转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样翻转意义不大...加工出来的PCB翻不翻转都是一样的...

给领导演示PCB时,领导喜欢翻转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领导演示PCB时,领导喜欢翻转看。

 领导最大!!

网友:
    按V+B 在2D中将顶层镜像到顶层 正向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调丝印的时候经常用到这功能

网友:
    这个功能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
    快捷键v+b

网友:
    V+B
    2,3D模式都一样的。这个功能很有用,特别是做单面板的时候

网友:
    在下面层数上面右键:选择Flipped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样翻转意义不大...加工出来的PCB翻不翻转都是一样的...

补充3楼说的,只是针对对称板子,如果不对称,emi一下,器件就跑到板框外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3楼说的,只是针对对称板子,如果不对称,emi一下,器件就跑到板框外面去了

不是的...不对称的板子也可以的...可能是你理解错了...如果想像楼主说的那样给领导看PCB的背面的话...你的板框也需要一起翻转的....
翻转前...

翻转后...

网友B:
    呵呵,这就是emi和vb的区别吧,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就是emi和vb的区别吧,谢谢你了

不客气...emi操作和vb操作是两个概念...emi是翻转PCB...vb则是水平镜像PCB...效果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