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器件时遇到的怪问题

楼主(2012-09-19):
          在设计中,我导入器件时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导入的器件是微微倾斜的,具体如图,恳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丝印,画的不直,也许是PLACE时设置了角度。。还是进封装看看吧。。。

网友B:
    檢查一下原始零件吧

网友C:
    封装没画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丝印,画的不直,也许是PLACE时设置了角度。。还是进封装看看吧。。。

    封装真心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一下原始零件吧

封装真心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装没画好吧?

    封装真心没问题....

网友D:
    封装没问题的话就看看你导进来时候的角度是不是设置了??是所以的器件都这么偏了吗?还是就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封装没问题的话就看看你导进来时候的角度是不是设置了??是所以的器件都这么偏了吗?还是就这一个

    全都偏了 但是要是quick place就是正常的....

网友:
    查一查放置时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