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DLingks 导入Mentor hkp文件

楼主(2012-09-19):
请教各位,SPDLingks 在导入mentor hkp文件时,File Sekection选择完,Net Selection也显示出导入的Net,就是一点击Translate,软件就死掉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导入设计文件吧,hkp文件貌似没转换过

网友(2012-11-23):
    我的导入没有问题,只是差错出了问题还不知道该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