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这此选项的作用,有图

楼主(2012-09-19):
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文字对齐方式,学过WORD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对齐方式,学过WORD你懂的。。。

我知道是改文字的,问题是改那些文字,因为我随意乱改也没啥反应.

网友:
    应该是默认设置,就像word默认左对齐一样。更改默认设置对已有的text应该不会有影响。除非你选中要更改的text,更改对齐方式。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