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designer调用.snp文件

楼主(2012-09-19):
同样情况下测试生成的一批.s2p文件,有些在designer里调用直接可以仿真出阻抗,有些一仿真就报错,真是奇怪,一般会是什么原因呢。
错误提示如下:
model:s_element(error):unable to achieve acceptable error.
system_load_inteRFace(error):device S4(model model)rejected.

.SNP文件时从外面考进来的。

网友A:
可能是S参数有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designer自己的问题,建议可以的话试试其他的仿真软件做一下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S参数有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designer自己的问题,建议可以的话试试其他的仿真软件做一下对比

嗯 ADS可以调用仿真,但是总感觉仿真出来的结果不太对,可能是S参数有点问题吧,我再找找原因。

网友:
用写字板打开*.snp文件。看看里面的内容和正常的能导入Designer的*.snp文件内容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S参数有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designer自己的问题,建议可以的话试试其他的仿真软件做一下对比

请问版主可以调用S参数仿真阻抗的软件除了ADS和designer还有什么?

网友A:
很多的啊,一般有时域仿真功能的软件都可以,Hspice,PCB SI ,hyperlynx,sigrity,QCD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的啊,一般有时域仿真功能的软件都可以,Hspice,PCB SI ,hyperlynx,sigrity,QCD等等

好的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明明端接了50欧母的电阻 可是传输线的阻抗最后却回不到50欧母是怎么回事啊 时间轴感觉设置的已经足够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的啊,一般有时域仿真功能的软件都可以,Hspice,PCB SI ,hyperlynx,sigrity,QCD等等

版主 这是一个.s2p 文件 我仿真的时候会报错 麻烦你帮我仿一下吧 这是一根30米的同轴电缆 说是75欧姆
我们用VNA测试了它的S参数和相位
谢谢了

网友A:
上图片,因为S参数文件里的端口是75欧的,所以重新扫描S参数时用的端口也是75欧,从阻抗曲线来看,100ns的延时*光速大约长度为30m左右。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片,因为S参数文件里的端口是75欧的,所以重新扫描S参数时用的端口也是75欧,从阻抗曲线来看,100ns的延 ...

太感谢版主了,你用的是ADS吗?
能把您的具体步骤给我讲讲吗 或者贴个电路图 ADS我不太会用
我用designer仿了两天了 感觉结果都不是特别对 你试过用designer吗

网友A:
我没用designer,觉得不好用,电路图其实很简单的,至于操作步骤你可以去看ADS的help文档,然后搜索SP TDR,里面会有很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designer,觉得不好用,电路图其实很简单的,至于操作步骤你可以去看ADS的help文档,然后搜索SP TDR, ...

好的 谢谢版主 我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designer,觉得不好用,电路图其实很简单的,至于操作步骤你可以去看ADS的help文档,然后搜索SP TDR, ...

版主,再请教一下,我同事用ADS仿真的时候,阻抗的时间轴会自动生成在70ns,这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给他加长的话,就开始重复70ns之前的阻抗了。信号在30米的线上传播不能那么快啊。

网友:
时间轴没设置好吧,再看下help文档,里面有时间轴设置说明

网友(2012-11-17):
我通过DEISGNER仿真阻抗值,可能是你的TDR电路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