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xpedition的拓扑问题,版主进来看看指教一下啊

楼主(2012-09-19):
现在在用Expedition做一个板子,其中有一个4片的DDR,地址线期望的拓扑是这样的:

          |-------> DDR1-------> DDR2

cpu ---
          |-------> DDR3-------> DDR4

可是不会设置拓扑啊。

最开始想直接在ces中设置,可是T,H等模板都不对啊。怎么设置也不行啊。
后来想在icx中设置,然后提取模板,可是不知道怎么在icx中建立VP啊。(想着allegro中的sq中设置很方便的说).
最后找到笨办法用netline manipulation,可是一个一个设置很笨的啊,设置完VP还不能建立模板设置MATCN。
请问各位,到底标准的方法是什么啊?
版主指教一下啊。

网友:
在CES中可以设置为虚拟网络,节点分段等长,具体在论坛帖子中有说的。自己找找

楼主:
dingyeyun,谢谢回复啊。
可是“虚拟网络”是什么,我找不到啊,论坛中也找了一遍,可是却是没有找到,还望指点的再详细一些啊.

网友:
要是你进入到这里了,说明你已经会弄T型网络了、

楼主:
这个我进来了,可是设置了DDR1和DDR3的T后就不能设置“DDR1-------> DDR2”的netline order了,不知道该怎么做啊????

          |-------> DDR1-------> DDR2

cpu ---
          |-------> DDR3-------> DDR4

网友:
要么你就一段一段的来,有些功能也许MENTOR自己都没想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