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几个丝印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视频信号 ,求解下

楼主(2012-09-19):
pcb上的几个丝印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视频信号,丝印是RX3+  RX3-   RXC+ RXC- RX2+ RX2- 等 这些接口到屏是什么信号上去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

不是的 是主板接到13.3寸屏上的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视频信号

网友B:
感觉是MIPI,但是按照命名应该是TX1。。。。不应该是接收网络,接到屏的用接收网络,还真奇怪

网友:
这个是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MIPI,但是按照命名应该是TX1。。。。不应该是接收网络,接到屏的用接收网络,还真奇怪

mipi是什么啊

网友:
这个差分线的,通常是接到屏上的,如电视的屏接口,显示器的屏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