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

楼主(2012-09-19):
如上图,封装的2Dline边框是断开的,而我画的时候却只能是闭合的,如下图,求指点

网友A:
    你画2D线的时候右键选择Path  不要选择polygon  Rectang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2D线的时候右键选择Path  不要选择polygon  Rectangle

嗯嗯,学习了

网友:
    都是新手了

网友:
    哥我也是常那样

网友(2013-10-31):
    把铜皮变成线后也会把完整的线断开。有没有办法闭合?

网友B: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画完线以后再剪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画完线以后再剪断啊?

在这一点上,ALLEGRO完胜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