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键的设置

楼主(2012-09-19):
allegro中,用alias和funckey来指定快捷键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你百度下就有了。。有相关教程的。上海库源电气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下就有了。。有相关教程的。上海库源电气就有。。

    哦,我去瞧瞧,

网友:
    一个要按回车一个不需要,优先级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恩,试了一下,alias指定字母和数字的话要按回车键才生效,指定其他的,如F2、Del等就不用按,funckey指定的话就不用按回车键了。

网友:
    我觉得你还可以配合stroke key来一起使用会更有显著效果。

网友(点评):
是的,我现在就是配合使用的,画线命令和快捷键结合使用,效率很高哦!!!!

网友B:
    小弟知道的是funckey这个可以设置单键,比如说想你打游戏一样w a s d都可以设置成你常用的走线 放大 缩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知道的是funckey这个可以设置单键,比如说想你打游戏一样w a s d都可以设置成你常用的走线 放大 缩小等

两个都可以设置单键,只不过alias指点后要按回车键才生效,这样可以设置组合键,比如jk组合,可以设置成一个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都可以设置单键,只不过alias指点后要按回车键才生效,这样可以设置组合键,比如jk组合,可以设置成一 ...

 学习 拉线还比较菜 看样子快捷方式用的不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 拉线还比较菜 看样子快捷方式用的不熟啊

呵呵,软件问题摸索多了就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