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抗控制

楼主(2012-09-19):
Dear,ALL!

     问一下,如果向PCB生产商提供详细的阻抗控制要求,是注明线宽和阻抗大小和层,还是其他的什么?求具体,求解答。

网友A:
我们是这样做的Every two near yellow router line(difference signal) should be required 100R         These red router line should be required 50R写个文本文档给板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这样做的Every two near yellow router line(difference signal) should be required 100R         T ...

Gerber文件中没有颜色,都用的一个颜色

网友A:
Gerber文件你是一个一个打开的是吧,不是导入的,颜色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rber文件你是一个一个打开的是吧,不是导入的,颜色是可以设置的。

对  ,我的CAM没装好,导入就出错,只能一个个打开,呵呵,还有没其他方法标注出阻抗要求

网友A:
你放在丝印顶层,丢在板框外面就行了,板厂看到你的Gerber文件就明白了。(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在丝印顶层,丢在板框外面就行了,板厂看到你的Gerber文件就明白了。(个人看法)

这样子的可以算说明吗?厂商非要具体线且在什么位置的文档说明

网友(点评):
cs.su的方法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CS.SU 您那指向要阻抗计算的2D线(是不是放在走线顶层或走线底层),板厂会不会把它做成走线(跟其他走线短路)我一直担心这件事,请您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CS.SU 您那指向要阻抗计算的2D线(是不是放在走线顶层或走线底层),板厂会不会把它做成走线(跟其他 ...

把2D线和TEXT放到一个非电气层,然后专门用一个另外CAM层设置来出阻抗的Gerb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2D线和TEXT放到一个非电气层,然后专门用一个另外CAM层设置来出阻抗的Gerber

谢谢了

网友C:
把要做阻抗的网络高亮显示,然后截图,图片命名为多少欧姆的阻抗要求,再和gerber一起发出去打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要做阻抗的网络高亮显示,然后截图,图片命名为多少欧姆的阻抗要求,再和gerber一起发出去打样就可以了

哦,谢谢,看来方法还是很多

网友:
直接截图做个文档,标示下在图档上的位置,就一清二楚啦

网友D:
大家所讲的方法都不是好办法,现给大家提供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在不同层设计特性阻抗和差分阻抗线宽的时候,把各阻抗线宽大小区别开来,例如: L1层特性阻抗线宽设置为5.6MIL,差分阻抗100欧姆线设置为:5.2MIL, 间距可调整,差分阻抗90欧姆线设置为:5.8MIL. 其目的是为了使PCB板厂快速准确的找到对应的阻抗线。为什么呢?因为PCB板厂使用的CAM软件,其优点在于能根据线宽很快的查找到对应的阻抗线,而不需要我们给的阻抗位置图片去找到对应的阻抗线。本人觉的根据阻抗线位置图片去查找阻抗线是一种死板的做法,一但需要控制的阻抗非常多,就显得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所讲的方法都不是好办法,现给大家提供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在不同层设计特性阻抗和差分阻抗线宽的时 ...

有些板厂不认,上次这么做过,根据线宽做阻抗,他们非要标注出具体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板厂不认,上次这么做过,根据线宽做阻抗,他们非要标注出具体位置

呵呵,那可能你没有说明清楚,使他分辨不出了!

网友(2013-06-18):
引用 网友D:
大家所讲的方法都不是好办法,现给大家提供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在不同层设计特性阻抗和差分阻抗线宽的时 ...

这个方法好!!简洁方便易用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板厂不认,上次这么做过,根据线宽做阻抗,他们非要标注出具体位置

有阻抗要求的线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板厂才好区分。

网友:
同意楼上。我们向板厂的说明方式也是:
5mil宽的单端线阻抗50欧;4.1mil宽,线间距5.9的差分线100R;4.5宽5.5间距的90欧。

板厂会根据gerber自己找如上的信息,并给出叠层信息,线宽修改意见。比如某某fr4,修改您单端5mil为4.5mil,阻抗55欧;差分改为3.7 6.3,阻抗103欧;4.3 5.7 阻抗91欧,是否同意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要做阻抗的网络高亮显示,然后截图,图片命名为多少欧姆的阻抗要求,再和gerber一起发出去打样就可以了

赞成这个方法,最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