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 到PCB 能不能只导封装 网络

楼主(2012-09-19):
原理图里 器件都写了 描述 厂家 型号
ECO 到PCB
有没有方法  描述 厂家 型号 这些东西不要导入PCB中呢?

或者PCB处理一下 把这些去掉

网友: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为了生成PDF?

楼主:
比如说PCB要给别的公司啊
但描述 厂家 型号  都是自己公司的选型 不能提供给别人啊

网友:
选择所有器件,编辑所有不显示的 part type/pin Numbers/pin Names--all of从新导入,你说的哪些资料就导入不到PCB

楼主:
不可行 PADS依托于库 库里有 删除原理图也没有 除非把库里的通通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行 PADS依托于库 库里有 删除原理图也没有 除非把库里的通通删除

打开ECO模式,然后全选元器件,编辑属性,把你不想要出的属性随便改就可以了,比如改成NC

你也可以导出ASC,导出的时候不选择导出属性

然后再导入,所有元器件的属性只剩

你再开ECO,把不要出的改成NC,高度改成0

网友:
PCB设计完成后,生成光绘发给PCB厂,只有gerber数据,那些厂家之类的数据自然就不见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再试一下把
不是为了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