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布线完成后的DRC错误问题

楼主(2012-09-19):
大家好,我在完成布线操作之后,进行DRC检查时,发现总共有40的错误,由于第一次接触这个地方,不是很清楚,所以请大家看看。
我想问的问题是:每个错误都要一一改正吗?如果需要的话,是不是可以再约束规则设置里更改,或者在PCB Editor上,直接在错误提醒的地方进行改正呢?
请大家指教下,谢谢啦。

网友A:
错误肯定都要改正,你说的方法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肯定都要改正,你说的方法都可以

你好,我想在追加一个问题:
下图中,有Required  Value  和Actual  Value 两个对应的提示,Required是我设置的规则,Actual是我实际布线的结果,一般改的话,那个效果相对更好些,还是想你说到的,两种办法都可以?没有好坏之分呢?

网友A:
你设置规则的时候肯定考虑了某些因素的,因此DRC问题最好是在图上修正,若实在不行再调整约束设置
另:你图上的元器件放置空间干涉问题,这个要看实际情况。如果你已经完成了布线,可能只有修改约束了,否则工作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规则的时候肯定考虑了某些因素的,因此DRC问题最好是在图上修正,若实在不行再调整约束设置
另:你图 ...

恩,明白了,我也这样认为的。
谢谢你啦!

网友:
线和线 啊  零件和零件 的必须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明白了,我也这样认为的。
谢谢你啦!

你不能只看到工作量大不大的问题,要从原则上原则上分析哪些DRC要修改,同时,如果一开始你设置的规则就是你允许的最小值了,那就算你图已经画完了,也不能修改规则,比如说,你的不同网络的via打在焊盘上了,就算你改规则消掉DRC,但是短路了。所以,建议你先检查规则是否设置正确,然后把不合规则,报错的全部改掉,这样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