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设计焊盘时无法改变页面尺寸

楼主(2012-09-20):
我想改变下图中extents的尺寸,其中当修改Width时,出现can't reduce upper X extent

网友:
你可以 一個 設好按ENTER
在依續設定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先把原点弄会0,0
然后再先调整x的值,如果一次改变到目标值不行,就分多次
比如现在x是500,我想改成10,不能改,就先改成400,如果还不行,就先改成450,然后再去改y
数值能改了,再直接填目标值,一般都能行得通

这个问题是挺莫名其妙的

网友:
修改的时候,数值一次不能变动太多的位数,值可以一次少修改点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每次都要改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