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导入PADS LAYOUT2D线改不了板框

楼主(2012-09-20):
如题,图片上面的TYPE是灰色的改不了,我的版本是9.0的,求高手帮忙。。。

网友:
可以改。我的版本是9.3

网友:
可能你导进去的可能没有完全闭合,或者不是一个整体当然就改不了,如果是规则的就手动画下还更简单

网友:
我的9.3的可以啊!

网友:
没有完全闭合

网友:
是不是多个对象合并了!需要解出合并,操作!

网友:
你没有选全吧(只选择了一部分)

网友(2013-03-27):
我也遇到过楼主的情况,图片上面的TYPE是灰色的改不了。绞尽脑汁找到了此方法,看是否能帮上楼主。

网友:
奇怪发过去的步骤乱了,步骤是按照图1到6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