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pads layout的verify design 检查连通性 总是报有一两个gnd不通

楼主(2012-09-20):
大家有没有用pads layout的verify design 检查连通性, 总是报有一两个gnd不通,但是实际pcb上的gnd是连通的,不管怎么打过孔调整,verify design 检查连通性 还是报错,说有2个gnd不通,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网友:
,我遇到了,今天碰巧解决了,在板的空白地方打个地过孔,再检,就没错了。

网友:
    不会用的是2007版吧。

网友:
    看报错地方怎么写的,回到pcb中再检查,用pads2007的,没遇到...

网友:
    用9.3就不会了

网友A:
    放过孔 在普通就不会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过孔 在普通就不会有了吧

我多加了几个过孔 还是一样报错gdn不通哦 不知道为啥哦

网友:
    我是经常遇到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调了这个地方,再检查,报错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每次检查都花我很多时间啊

网友:
    最好是给个板子看看

网友:
    最好把文件传上来 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了 但是仔细检查确定不是我的问题 就没理它

网友B:
    试下这个方法:
把Stiching的勾去掉,Glued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这个方法:
把Stiching的勾去掉,Glued勾上。

    你试过效果咋样啊

网友:
    2007 有这个bug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试过效果咋样啊

我当然是试过OK,才叫你试一下嘛

网友C:
您好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的是不是PADS9.3的版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的是不是PADS9.3的版本。谢谢!

是啊 不过好像和pads版本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然是试过OK,才叫你试一下嘛

貌似没什么改变 ,还是报错

网友D:
你那有没有哪里用copper画了条线,而那个copper画的那条线又设置了GND?
如图:
这样就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有没有哪里用copper画了条线,而那个copper画的那条线又设置了GND?
如图:
这样就会报错

没有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哦

哪把GND网络重新连接走线 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把GND网络重新连接走线 试试呢

没什么效果
只是报错的地方换成另外一个gnd而已

网友:
能不能把文件传上来看看啊

网友:
我把文件上传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E:
9.3版本的检有连通性问题,转为07版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9.3版本的检有连通性问题,转为07版的,没问题

别人用9.3打开还是会报错啊

网友:
那就是说明你的板没有联通性问题,是软件的bug

网友:
cad里面可以看见,PCB里头死活都看不见,三块铜皮,如图所示:

网友:
,找到了,更改成四层板,在第三层。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在铜皮上加过孔时会出现,把他和最近的同一个网络过孔或焊盘之类的用线连起来再试下。

网友:
左上角有三块铜皮,在第三层里头,必须改成四层板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