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 PCB editer 里面找不到Add|flash

楼主(2012-09-20):
5金币
RT想做个圆形通孔的Flash,结果发现文件里面没有,请教高手怎么将它调出来。不会要重装吧?

网友A:
    可以將allegro.men and  pcb_symbol.men 這兩個檔案上傳嗎?

楼主:
    是没有Add|Flash这个键,我看别的截图上面是有的

网友:
 請問你在package symbol and mechanical symbol 的狀態下 add的工作列有存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FLASH SYMBOL的狀態下嗎?

    是的啊,而且layout也没有 ,我重装了一次,没用,所以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將allegro.men and  pcb_symbol.men 這兩個檔案上傳嗎?

网友:
    你是16.3 or 1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將allegro.men and  pcb_symbol.men 這兩個檔案上傳嗎?

    没搞明白,只是看人家的上面应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搞明白,只是看人家的上面应该是有的。

16.5的,安装了之后挺好的,就是今天用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你的hotfix事s018的嗎?要不要試試看更新到更新的hotfix咧

楼主:
    我的是22的 ,最新的没找到,
所以自己也怀疑是不是不定的问题,没法试

网友A:
 論壇上有載點喔~~現在都更新到S029囉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621-1-1.html
更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論壇上有載點喔~~現在都更新到S029囉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621-1-1.html
更新看看

嗯,找到个28的,挺好的,后来才发现是我的原因,我是按照15.7的版本做的,所以直接在PCB Editer里面创作元件封装的,在16.5里这样貌似是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找到个28的,挺好的,后来才发现是我的原因,我是按照15.7的版本做的,所以直接在PCB Editer里面创作 ...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用16.5制作元件封装的时候也没有找到add pin的按钮?
    急求!

网友(2013-04-27):
    既然找不到,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因为不是正版的,所以少了些功能?

网友:
    或者是不是用其它菜单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