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查看allegro中的mark点

楼主(2012-09-20):
如题,手里有一个brd,不知道是否已经加入mark点,怎么查看?{:soso__8114890223831136321_2:}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用眼睛看嘛。一般都在板子四个角的位置。也有些pin间距比较密的ic有mark点,便于精确贴片。一般表底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用眼睛看嘛。一般都在板子四个角的位置。也有些pin间距比较密的ic有mark点,便于精确贴 ...

多谢指导。这两个参考点就是mark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