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等长线的长度改如何计算?

楼主(2012-09-21):
求等长线的长度改如何计算?是否有资料可以看看?

网友A:
問題不是很清楚啊 什麽等長?DDR  還是DIFF 什麽什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不是很清楚啊 什麽等長?DDR  還是DIFF 什麽什麽啊

DDR2的数据地址时钟这些在做等长的时候,这个长度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有没有什么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DDR2的数据地址时钟这些在做等长的时候,这个长度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有没有什么公式?

沒有Guidelines可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Guidelines可看么·

这个图吗但是上面说的不明白啊DQ和DQS加载8inch,这个也太长了吧实际的只有1500Mil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吗但是上面说的不明白啊DQ和DQS加载8inch,这个也太长了吧实际的只有1500Mil的

这个8INCH 我想应该是指在8000MIL之内吧

网友:
比如第一个说的DQS/N 在BREAKOUT 中不能大于500

网友B:
我觉的这个图的意思是:对于DQS/DQSn从BGA引出的长度最长为500mil,然后加匹配电阻,对应图中用A表示传输线段;匹配电阻到DDR2的B段对应DQS/DQSn leed in DDR2,长度最长为8000mil,DQ的意思和上面相似,分别定义了BGA到匹配电阻RS对应的C和RS到DDR2的D的最大长度,另外说明了DQS和DQSn的最大失配长度为40mil,DS总线之间的最大失配长度为100mil(各DQn之间);DQ和DQS线和CLK/CLKn之间的最大失配长度为600mil;不知道说明白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这个图的意思是:对于DQS/DQSn从BGA引出的长度最长为500mil,然后加匹配电阻,对应图中用A表示传输线段 ...

不明白你的这么多都是和CLK/CLKn来比较的,但是CLK/CLKn该设置多长走线呢又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的这么多都是和CLK/CLKn来比较的,但是CLK/CLKn该设置多长走线呢又是怎么计算的?

DDR2的布线分成两组,时钟、命令、地址组,和数据组,时钟、命令、地址有他们自己的拓扑结构和走线长度的控制方法,你应该参考改组的走线指导,这两组之信号需要组内做匹配以及组间作匹配。你说的和CLK/CLKn比较其实应该是两组之间的匹配,至于CLK怎么走线应该还有CLK的指导,一般是T型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2的布线分成两组,时钟、命令、地址组,和数据组,时钟、命令、地址有他们自己的拓扑结构和走线长度的 ...

我意思是讲Layout Guide上说最长8inch,实际画板的时候这个长度我该画多长,有没有计算公式?是怎么算出来的?比如CLK/CLKn画板时做多少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讲Layout Guide上说最长8inch,实际画板的时候这个长度我该画多长,有没有计算公式?是怎么算出来 ...

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一般走线都是先把所有的线拉通知后再做等长调节,你在调节组内等长时,同时应该考虑组间的长度是否在要求的匹配范围之内。比如:你调整后数据组的长度是5000mil,而你的时钟组的长度是4000mil,如果你无法进一步缩短数据组的长度,你只能调整你的时钟长度了,把时钟做长。这个长度是无法事先计算出来的,每一个板子都是不一样的,只要所有的长度在最大长度范围内,组间长度也没有超标就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这个图的意思是:对于DQS/DQSn从BGA引出的长度最长为500mil,然后加匹配电阻,对应图中用A表示传输线段 ...

多谢解释的很好,可是有一点不明白,DQ和DQS线和CLK/CLKn之间的最大失配长度为600mil这样是不是误差太大了啊,论坛内的帖子都是说DQ和DQS线和CLK/CLKn误差控制在100Mil以内的啊如果做600的误差是不是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