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16.3颜色设置的保存

楼主(2012-09-21):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怎么样讲allegro的颜色设置导出去,或者保存起来,让我打开下一个板子的时候各种颜色的设置还是按照我原来的设置,不需要再去修改,看上去也不至于那么别扭。。。

网友A:
要是板层不一样呢?你让allegro如何做?
实用的就是各种自已常用的板层导出保存, 用的时候直接导入, 其实, 就算同样的板层, 不同的设计也需要不同的颜色配方才能有最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板层不一样呢?你让allegro如何做?
实用的就是各种自已常用的板层导出保存, 用的时候直接导入, 其实,  ...

是直接导入导出就可以了吗

网友:
如果是同一块板子是可以的。可以用skill来实现。

楼主:
同一块板子直接就可以保存下来了啦,还用得着skill啊!我讲的是不同的项目呢

网友B:
16.3版本上,针对不同板上的颜色:在file=>Export=>Parameters可以直接导出你需要的东西,在下一张板就可以直接导入,很方便的。(file=>import=>Paramet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3版本上,针对不同板上的颜色:在file=>Export=>Parameters可以直接导出你需要的东西,在下一张板就可以 ...

嗯,不错,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不错,谢谢啦

呵呵,大家一起分享经验。

网友C:
如果只是单纯的做颜色的修改,也可以用script来实现,把你想要设置的层面的颜色录制一个文件,在其他板上再重放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方法只能用在层叠相同的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单纯的做颜色的修改,也可以用script来实现,把你想要设置的层面的颜色录制一个文件,在其他板上再 ...

script是什么东东的

网友:
楼上的自己百度或google一下,有script的详细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