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xpedition的变量

楼主(2012-09-21):
在CES中设置等长时发现变量很用,可是不会用啊,望高手指点一下:

我有设一个变量A,(在Constants and Variables 中建立),我想让A等于一个PP长度,该怎么设置呢?

是不是直接在这个PP的Formula中写上  “=A”(不包括引号)  就可以了?

网友:
CES fomula设置:
1、看下图中的情况,对于变量的使用。
2、注意一个设置的地方:在CES中默认是会使用误差的,比如如果你输入公式 =1000th,你希望达到的目的是net的长度是1000mil,事实上可能会发现出来的效果是 net length=900:1100,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默认的公差是+-100造成的,设置方式参考图2
3、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去特意设置变量的,你只需要在Formula中输入一个替代变量即可,如你希望一组地址线的长度控制在正负50mil。你可以直接在formula中输入 ADD+0/-100th,那默认会生成一个变量ADD
4、对于常量 不常使用。
5、对于你提的问题,可以用很多办法实现。
     A、可以采用常量的形式,设置PP,PP的值为长度,在fomula公式中填写 =PP即可
     B、如果PP的长度知道,可以直接输入=PP的长度值
     C、可以输入=PP网络名即第五种方法。

楼主:
谢谢liuxy,很详细,很具体。非常详细,非常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