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添加mark点和用pad designer设计mark点焊盘

楼主(2012-09-21):
请教各位大侠:
1、如何添加mark点?
想法是:原理图中制作一个一个引脚的元件,然后通过pad designer设计一个焊盘,再通过allegro设计其封装并将封装信息赋给元件,导入网标将mark点导入。
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可行?
2、pad designer如何设计mark点的焊盘呢?
想法是:设计表贴的焊盘,begin layer regular pad 选择圆形放1mm(40mil)的PAD,其余不设置;然后在solder mask top 加一个3mm(120mil)圆形。就这两步不知道对不对?

本人新手,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们一般是建一1MM的pad,然后在库中还得建3mm的soldermask跟route keepout的,这样就形成一个3mm的mark点,brd才可以导进来,单是pad是导不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是建一1MM的pad,然后在库中还得建3mm的soldermask跟route keepout的,这样就形成一个3mm的mark点, ...

    谢谢!我的意思是原理图中建立一个一个脚的元件,通过封装的形式导入这个mask点!route keepout建立焊盘时没这个信息;是指PCB中自己添加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原理图中建立一个一个脚的元件,通过封装的形式导入这个mask点!route keepout建立焊盘时 ...

mask点没有任何net属性的,只是起到定位标示的作用,所以根本不需要在原理图中体现,直接在pcb上添加就ok啦!还有route keepout焊盘肯定没有的啦,这个也是在pcb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sk点没有任何net属性的,只是起到定位标示的作用,所以根本不需要在原理图中体现,直接在pcb上添加就ok ...

    知道您的意思了。您是在PCB中通过添加焊盘的方式添加mask点的,自己添加route keep out。PCB中怎么样放置焊盘啊?
    顺便请教您一下,如果一个元件没有net属性(就是我采用的那种方法,就放置一个mask元件不连接)无法导入网标,封装带不过去吗?(我刚接触这些,有些基础知识不太清楚,打扰您了!)

网友B:
    我觉得最好是建一个MARK封装。后需要要用直接从库里掉更好。又方便。在原理图上添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最好是建一个MARK封装。后需要要用直接从库里掉更好。又方便。在原理图上添加麻烦。

谢谢!请问一下:PCB中怎么样加入这个封装啊?怎么样操作呢?

网友:
    不是添加焊盘,我的意思是直接做好库,然后在pcb中直接以库的形式调用出来!route keepout什么的都是在库里建好了的!没明白你后面的“封装带不过”什么意思

网友B:
首先你要会建库,至于怎么建mark楼上有兄弟已经说了,我就不多说了。为了更好和零件区分开,你在建库的时候最好选着mechanical  symbols形式去建,当然你选其他的也可以。其次按下面操作添加路径即可。1,点击setup-----user preferences----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找到design_paths------在右边显示的选项当中找到psmpath并点击进去添加你自己存封装的那个文件夹的路径设置进去。
2,添加好后在到PCB editer 中点Place ------manually----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首先点选advanced setting中把library勾选上-------在点选
 mechanical symbols就可以找到你事先建好的那个mark封装了。不好意思我图片传不上去。所以不明白的话加我QQ:40274655

网友:
    打了那么多,手的打酸了,希望对你有用啊。要不然哥就白打那么多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会建库,至于怎么建mark楼上有兄弟已经说了,我就不多说了。为了更好和零件区分开,你在建库的时候 ...

    出差刚回来,就看到您的回复。说的很仔细,清晰,非常感谢!

网友C:
    关于route keepout 这事儿啊 给个建议 可以在做封装的时候画一个和丝印一样大小的走线 这样子你铺铜皮的时候自然会被走线断开 后面删除孤岛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route keepout 这事儿啊 给个建议 可以在做封装的时候画一个和丝印一样大小的走线 这样子你铺铜皮的时候 ...

    首先很感谢你的热心建议,我刚才试了好像不会被删除,我用的是15.5的。请问楼上用的是那个版本的。望告知其他需要的人。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很感谢你的热心建议,我刚才试了好像不会被删除,我用的是15.5的。请问楼上用的是那个版本的。望告知 ...

我也是用15.5的啊   上个mark点示意图
    紫色的去绿油  绿色的是 top eath 蓝色的是丝印 红色的是焊盘点  铜皮肯定会被top eath 圈断 和焊盘之间形成一个孤岛 你把孤岛杀掉 也就达到了你画rout keepout的目的了

网友B:
    关键是你删除孤岛命令时可以删除rooting keepout吗?应该不可以吧。我建的方形的。可惜我上传不了图片,要不然我也可以上传给大家参考一下。我在建mark pad是只建了begin layer和soldermask层,然后在建封装是只加了一个和soldermask一样大的rooting keepout。但是我删除孤岛时并没有把rooting keepout删掉啊。不知道兄弟你是怎么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15.5的啊   上个mark点示意图
紫色的去绿油  绿色的是 top eath 蓝色的是丝印 红色的是焊盘点   ...

不知能否详细说明一下mark制作过程?尤其是各个层的尺寸大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删除孤岛命令时可以删除rooting keepout吗?应该不可以吧。我建的方形的。可惜我上传不了图片,要不 ...

我的意思是说不需要建routing keep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能否详细说明一下mark制作过程?尤其是各个层的尺寸大小!谢谢

按2楼说的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删除孤岛命令时可以删除rooting keepout吗?应该不可以吧。我建的方形的。可惜我上传不了图片,要不 ...

也就是说一个mark点 只要一个直径1mm的焊盘,一个直径3Mm的去绿油范围,一个直径3.2MM的顶层etch 一个直径3.2mm的顶层丝印 还有一个就是字符  这样一个库就建成了 你要是想mark点有丝印标识的话 你就像添加螺丝孔一样在原理图中添加 只是不要接地悬空 这样子就ok了  没必要设置什么routing keepout

网友(2012-10-24):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会建库,至于怎么建mark楼上有兄弟已经说了,我就不多说了。为了更好和零件区分开,你在建库的时候 ...

我想加你qq,可是不知道你电话号码

网友(2013-11-11):
在原理图中加,感觉不会忘记,呵呵

网友:
    也遇到MARK点问题,试着做下先,感谢各位提点!

网友:
    刚刚按照二楼的方法做出来,已经搞定了,THKS!

网友:
    楼主是对的,再加个禁止布线区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