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Reset PCB里的全部规则,请问怎么做呀??(有加分)

楼主(2012-09-21):
想Reset PCB里的全部规则,请问怎么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 / import / techfile

感谢回贴。不过你这是导入。不是重置呀。

网友B:
    你导出个没设置过的默认值,(其它PCB或新建),再导入不就是了, 2楼给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只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导出个没设置过的默认值,(其它PCB或新建),再导入不就是了, 2楼给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只是...

你说的方法我试过了,不行。因为你导出和导入的两块板叠层不同呀。

网友:
    那你就建个同样的板层叠层的不就可以啦,就像设颜色,各种板层导出保存,要用时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想reset,那就把所有的规则都删除了,然后再添加你想的的规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reset,那就把所有的规则都删除了,然后再添加你想的的规则就好了

    这个是最后的选择

网友D:
    这方面cadence有BUG,最可靠的办法是在SCH生成网表时,把.cfg文件中不常用的属性改“NO",否则在PCB中永远都清不干净,因为有些规则是由SCH自动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方面cadence有BUG,最可靠的办法是在SCH生成网表时,把.cfg文件中不常用的属性改“NO",否则在PCB中永远都 ...

主意不错。但是不行呀。呵呵

网友:
    用Skill 可以实现,如果想要这个skill 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