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论坛里SIwave中文培训手册的DESIGNER仿真疑问

楼主(2012-09-21):
这两天在看siwave中文培训手册,里面有串扰的designer仿真,但是得到的波形,receiver怎么是这样的呢,不理解,求解释

下面是文档的截图,上面的是电路,下面是仿真图,全部是文档截图的,未改动,
同时自己按照他的方法仿,也是得到他的图形

顺带提下,这个文档里面说的谐振和阻抗的关系一节中,把反谐振标成谐振了,好像是错了

网友A:
你那是带状线还是微带线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带状线还是微带线的模型?

他这个培训手册里的是8层板,通过提取第五层两根信号线的四端口s参数模型,导入到designer中进行的串扰仿真

网友A:
带状线是没有远端串扰的,你再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状线是没有远端串扰的,你再确认下

嗯,是的啊
带状线的介质材料同质,所以不会有远端串扰,但是不可能完全的同质,所以,这个例子中的far_xtalk的仿真还是合理的,在零电压处有微小的波动
我只是不明白他的这个接收端的receiver波形怎么也是趋于零电压附近波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状线是没有远端串扰的,你再确认下

带状线是没有远端串扰的。这是为什么呀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啊
带状线的介质材料同质,所以不会有远端串扰,但是不可能完全的同质,所以,这个例子中的far_ ...

有工程么?要是方便就传上来看看,包括S模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状线是没有远端串扰的。这是为什么呀版主?

带状线由于周围介质分布比较均匀,容性耦合系数等于感性耦合系数,所以没有远端串扰,具体可以去看Eric的信号完整性分析一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状线由于周围介质分布比较均匀,容性耦合系数等于感性耦合系数,所以没有远端串扰,具体可以去看Eric的 ...

谢谢版主。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程么?要是方便就传上来看看,包括S模型

提取的是SC_complete和SC_CTL着两根信号线
然后直接compute FWS sub_circuit来连接designer进行的串扰仿真
按照的培训手册上的,就是不明白为什么receiver的波形在零处波动,不是应该随着driver的,幅度有降低,时间上有延迟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取的是SC_complete和SC_CTL着两根信号线
然后直接compute FWS sub_circuit来连接designer进行的串扰 ...

你先不要生成FWS模型,生成S参数再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不要生成FWS模型,生成S参数再跑试试.

不行,receiver波形任然是在零处波动,FWS模型是由软件从s参数转换的,
按说由S参数转换为spice模型,软件虽然会有产生误差,但也不会产生想receiver在零处波动这样大的误差吧???

网友A:
你是S参数提取的有问题或者说在designer连线接错了吧,把你的S参数模型和designer工程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S参数提取的有问题或者说在designer连线接错了吧,把你的S参数模型和designer工程传上来看看

不管怎么修改,他的receiver的波形,任然是零点出波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怎么修改,他的receiver的波形,任然是零点出波动·······

你还是把S参数管脚连线弄错了,我跑出来就很正常,你把S参数重新导入一次,不要去修改它的管脚位置和名称,按照下图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把S参数管脚连线弄错了,我跑出来就很正常,你把S参数重新导入一次,不要去修改它的管脚位置和名称 ...

呵呵呵,非常感谢,
原来是修改符号的问题········我还以为修改符号之后,信号连接关系也会随之更新的呢,现在看来不是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把S参数管脚连线弄错了,我跑出来就很正常,你把S参数重新导入一次,不要去修改它的管脚位置和名称 ...

designer中修改symbol之后,的确会改变电路的连接关系,但是之前我用错方法了,修改symbol需在N-port data中进行修改引脚关系,这样就全部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