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PCB

楼主(2012-09-21):
新手求指导刚完成的PCB,本人新手,刚画好给人检查,他说毫无美感可言,请大家多提意见。有什么建议尽管提!

楼主:
本人美感实在不行啊,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改!有什么好的建议要求尽管提,小弟都会照单全收!

网友:
大概看了下...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不要在BOTTOM层摆放器件,因为你在底层摆放的东西并不多,将DCDC那边稍微挤挤的话底层的那几个是可以放上来的,这样在加工的时候钢网只需要开一层就行,能节省一部分成本;又或者既然已经做成双面板了,左边的部分也适当的将一部分器件放到背面去,这样能减小PCB板的面积也能节约些成本

网友A:
总体上来说还是蛮不错的,就是如果能把左边部分的DCDC部分布局密度稍微在紧凑一点看着就会好多了,不然会感觉左边的PCB空间很足,右边看起来密密麻麻的.
Y1第二脚的电容不要放在这个位置,最好的就是放在IC与Y1之间,走线从IC出来先到电容再到Y1.
既然有足够的空间的话,可以对U11那个晶振的CLK信号进行一下包地处理是最好的.
个人感觉你的DCDC部分,2576的续流二极管.输入电容的地的回路会走的比较长,要不就是不能直接经过一层的铺铜进行连接,这样效果会略微有些不理想.

如果能像这样尽可能的用一块铜皮尽可能短的的将DCDC的地形成回路效果最佳.
其他的到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还有就是一些小习惯的问题,
走线的过程中最好就是不论是线与线还是线与焊盘两者之间不要出现锐角的连接方式;
还有就是画好板子以后稍微花个几分钟把丝印的大小与字体统一一下,这样以后不管是拿出去机贴还是焊接工人焊接或是你自己焊接看着都会舒服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体上来说还是蛮不错的,就是如果能把左边部分的DCDC部分布局密度稍微在紧凑一点看着就会好多了,不然会感觉 ...

谢谢指导!其实我也是在考虑怎么布电源那一块!因为是新手,很多都不是很熟练!

网友B(2012-12-27):
斑竹,地线网络是怎么设置隐藏的,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斑竹,地线网络是怎么设置隐藏的,求指导!!!

N+H+N后然后单击某个网络的焊盘过孔或者飞线就能隐藏该网络的飞线了....

网友:
你电源线这么走  两个的滤波电容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吧,C13离芯片那么近维修的话可能不太方便吧

网友:
走线尽量从焊盘中心出线,不要形成很多锐角,过孔应该打在信号进入滤波电容前,这样可以滤波电容可以滤除因过孔产生的杂讯

网友:
1、电源的DLC是构成一个回路的,它们所包围的面积应该尽量小。
2、5V的电源滤波不足。
3、VCC3.3,在芯片的附近应加一个10U或大点的电容。作为电荷库使用
4、从首要的是性能,再是美观。如果两个电源用想似的布局,对齐下,板面会好看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H+N后然后单击某个网络的焊盘过孔或者飞线就能隐藏该网络的飞线了....

求知隐藏过后想显示出来怎么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知隐藏过后想显示出来怎么做???

如图:直接按快捷键"N"后出来的对话框,可选择显示/隐藏单个网络飞线、单个器件电气网络飞线、全部网络飞线。

网友:
感觉布局右边做得还不错,左边就差了一点。
建议把简单3D模型也做出来,在3D模式下,美不美观一看就能看出来。
但做电路板,最重要的还是功能。在保证功能的情况下再来考虑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图:直接按快捷键"N"后出来的对话框,可选择显示/隐藏单个网络飞线、单个器件电气网络飞线、全部网络飞 ...

谢谢

网友:
大虾,知道铺地是咋隐藏的不?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