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dence16.5pcb editor 里面那个setup -user preference

楼主(2012-09-21):
pcb editor 里面那个setup -user preference 点击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还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是你安装的不对吧

网友A:
    看不清楚! 你打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 你打出来吧!

就是你点击user preference 就会弹出“No match found for ‘my_favorites’in the serch path”    然后你点击确定又会弹出你想要的东西 但是你在里面所改的东西都不能应用的

网友:
    破解不完全,以前刚用162/163的时候,有过类似经历。
    165的安装和162/163有些区别,最大的区别是安装后卸载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