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软PCB板注意事项

楼主(2012-09-21):
5金币
请教大侠们用pads画软PCB板和硬PCB板有哪些区别的地方,小弟从来没有画过软PCB板,步骤是不是跟硬PCB板一样的,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急求解,谢谢!

网友A:
FPCB 主要是不可以随处打孔,只可以在有STF(补强板)的地方打孔,还有就是FPCB没有绿油,所以要画一层叫coverlay的层,而且要把PAD开窗出来,不然会覆盖的.其他的就要看你们工艺要求了,和画PCB差不多的.

楼主:
希望讲解越详细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CB 主要是不可以随处打孔,只可以在有STF(补强板)的地方打孔,还有就是FPCB没有绿油,所以要画一层叫coverla ...

要画一层叫coverlay的层,而且要把PAD开窗出来,这两点不太明白,能具体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画一层叫coverlay的层,而且要把PAD开窗出来,这两点不太明白,能具体点吗

仔细看FPCB,你会发现上面有一层很薄的膜,就是那一层的,不开窗制作时会盖住P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FPCB,你会发现上面有一层很薄的膜,就是那一层的,不开窗制作时会盖住PAD的

你说的coverlay层是在哪里设置的呀,怎么我没看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coverlay层是在哪里设置的呀,怎么我没看到呢

自己定义的,用2D line画出来的

网友:
    这个有标准的 IPC-2223-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