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关于shift+空格设置

楼主(2012-09-22):
AD里shift+空格为什么只有两种走线方式,在哪里可以设置啊?

网友:
shift+ctrl+空格  你试试   哈哈

网友A:
你去看看你的rules里面的RoutingCorners这项规则设置,Style选项必须为Rounded选项才会有5种走线角度.选择了45°和90°选项在走线时都只能切换45°与90°的走线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看你的rules里面的RoutingCorners这项规则设置,Style选项必须为Rounded选项才会有5种走线角度.选择了 ...

大神,rule是在preferences—PCB Editor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rule是在preferences—PCB Editor里吗

找到了在Design里,改成了Rounded,还是切换不到圆弧走线

网友B:
此项不勾选 默认有五种走线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项不勾选 默认有五种走线模式的

问题已解决,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