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90-degree, 45-degree and arched bends in differential line (PPT+HFSS模型)

楼主(2012-09-22):
HFSS仿真实例。
具体建模过程直接见HFSS模型。

附件是差分90度,双45度,弧形拐角对传输性能的影响,以及EMI的控制。
包括2个EXCEL文件,1个PPT文件,2个HFSS模型。
都是本人自己做的,仅供大家参考。
大家也不要只看,不评论啊,给点建设性的意见,谢谢!

Primer of investigation of 90-degree, 45-degree and arched bends in differential line.rar

网友A:
谢谢了,读下先

网友B:
楼主图片咋做的 很精美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读下先

都是在Excel里面做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片咋做的 很精美哦!

数据都在EXCEL里面,你也可以去画图的

网友(2013-05-08):
    拜读下,感谢楼主

网友C(2013-10-07):
个人觉得你的这个差分阻抗有问题啊,为什么开始那个绿线所圈的阻抗变化那么大(如第一张图),我觉得应该是像第二个图红线所圈的地方那样,开始曲线是直的,而后面才出现波动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你的这个差分阻抗有问题啊,为什么开始那个绿线所圈的阻抗变化那么大(如第一张图),我觉得应该是 ...

在HFSS里面看阻抗的话,0ps开始的地方就是信号注入的地方,这个图显示的阻抗就是93左右,因为传输线太短了,所以没有显示维持一段时间,
下面的那个图,最开始100ohm维持了大约1NS的时间,可能是测试夹具或者是测试探针的时间,你也可以把仿真的S参数文件导入ADS或者Ansoft designer里面做TDR仿真,前面保持100ohm阻抗不变的时间,在软件里面可以自由设置的。

网友(2013-12-06):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做的东西很好。

网友(2015-10-19):
文檔做的很精美,資料很詳細!!非常好的參考

网友:
下载下来看一下,多谢!!

网友(2016-04-12):
引用 楼主:
在HFSS里面看阻抗的话,0ps开始的地方就是信号注入的地方,这个图显示的阻抗就是93左右,因为传输线太短 ...

明白了,有时间试下,好久没有登这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