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有没有铜皮颈部大小检查工具?

楼主(2012-09-22):
铺铜皮之后,经常会出现只有1-4mils的铜皮颈部,这些铜皮看起来虽然连在一起,DRC检查电气也是连在一起的,但工厂在加工的时候往往都是做不出来,也就是断开了。所以每次在发给工厂前都要反复检查,耗时又耗力,而且隐藏巨大风险。有时候稍有疏忽板子就报废了。特别是在高密度、面积大的双层板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就想请教一下高手,在allegro或者其他EDA软件中,有没有这样工具,对只有1-4mil的铜皮颈部做虚断,这样无连接的网络就会显示飞线或者DRC出来,从而保证产品质量并减少工作量?

网友:
同求!MARK!
现在只能用过孔+反焊盘来算间距,然后用格点控制打孔,不知道有没有好点的方法

楼主:
多打过孔虽然是一种办法。但毕竟仍存在上述的铺铜颈部,对板子来说是个存在的风险。

网友:
    用350做光绘检查

网友A:
    cam350是一个很好的检查的软件,不知道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在allegro中用4mi(大于0.1MM)l的走线,可是用cam350检查的时候却没有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m350是一个很好的检查的软件,不知道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在allegro中用4mi(大于0.1MM)l的走线,可 ...

能不能说清晰一点,使用CAM350检查的步骤?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清晰一点,使用CAM350检查的步骤?

用cam350导入gerber文件,analysis-minimumwidths 里面有find widths less than 填入你想要的大小就行了,铜皮也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的确不错的检查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的确不错的检查工具!

CAM350确实是款不错的软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很足够了.Genesis也不错,相比之功能更完善内容更直观,对这个有兴趣的可以深入了解下.

网友B:
    设置铜皮属性,如下图。小于4mil的铜皮会自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铜皮属性,如下图。小于4mil的铜皮会自动断开。

    谢谢!allegro有这个工具更好了!

网友:
    12楼的方法是动态shape的检查方法,如果是静态shape,在allegro里可以用这个命令,shape-check,然后点击你想要检查的shape,出现对话框,输入允许的最小宽度(一般是4mil),确定,如果这个shape里有小于4mil的地方,就会在那里有一个黄色的圈圈标示,你只要把那里修改了再check就没问题了

网友:
12楼的方法一劳永逸!

网友:
都是高人啊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