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3V稳压IC

楼主(2012-09-22):
各位大虾,有哪位能告诉我用什么IC能将电压5V到32V的电压一次降到3.3V,谢谢!!

网友:
很明显 要用DCDC 比如什么LM22672之类的了 多得很  不过电流是1.5A以内,如果要找大电流自己去LT啊什么的官网看看 给你个DATASHEET顺便

LM22672

楼主:
元件太贵,伤不起啊。
        我改用了下面的电路,可发现三极管压降太大降了0.6到0.7V,在5V输入时,稳不到3.3V,哪位大虾能告诉我用什么三极管好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太贵,伤不起啊。
        我改用了下面的电路,可发现三极管压降太大降了0.6到0.7V,在5V输入时,稳不 ...

DCDC台湾厂家很便宜的,你那一堆加起来也不便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太贵,伤不起啊。
        我改用了下面的电路,可发现三极管压降太大降了0.6到0.7V,在5V输入时,稳不 ...

而且三极管也用错了,要用PNP原理是啥自己分析。

网友:
    DC-DC AP2953价格实惠,0.9RMB/颗,供参考!

楼主:
    呵呵,这个元件价钱还能接收,因为PCB板要求用贴片的,它的外围元件就贵了,这种DCDC靠工作频率转换电压的,外围都要接一个很大的电感和电容,就这贴片电感和胆电容都没个1块多把钱可能搞不定!再加上你稳压管都要接近2块钱了。我现在的AMS1117才3毛多钱,再加上个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也要不了几分钱!我现在只是想把5V到32V的电压以最低成本降到3.3V。

网友:
    压降大啊。除了dcdc没有别的方法了

楼主:
    上楼的MP8676是什么,百度都找不到,有资料吗

楼主:
    要使8050上的压降尽量小,哪位大哥告诉我一下,用什么管子好点

网友:
    你的問題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4960-1-1.html 這個帖子有相同的部分。

AMS1117-3.3V Dropout Voltage 要1.1V~1.3V (www.advanced-monolithic.com/pdf/ds1117.pdf),在 AMS1117-3.3V 輸入端電壓最少就要 4.6V。

    8050三極管的VCE(SAT)飽和電壓約0.5V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SS/SS8050.pdf),而且條件是Ib=80mA, Ic=800mA,所以總輸入電壓5.1V才能穩住3.3V。

以上算式都是以 datasheet 理想值計算出來的,如果元件用到次級品,那誤差會更大。

你的8050的Vce如果高於0.5V可以試試看將R17的值調小,但是要小心 zener 崩潰後的電流,不要燒掉 zener diode。

网友:
    要便宜的 DC-DC IC 可以使用 MC34063A 。

datasheet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MC34063A-D.PDF

快速計算的方法
    http://gc.digitw.com/Program/MC34063/MC34063A%20design%20tool.htm

网友:
    你如果电流不大的话,续流二极管加电感也不会比你现在贵吧

网友A:
    用国产的ldo吧,已经广泛用在手机上了,没有问题的。
    推荐你一个上海贝岭的,价格量大的一毛多就可以了,量小的话两三毛
去上海贝岭的网站上查规格书吧,型号我告诉你:BL9193,兼容好几家的产品,你可以找到好多家可以替代的。

    另外你的设计是ac转dc,建议还是改一下电路,对你的图来说,不是ldo和稳压i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国产的ldo吧,已经广泛用在手机上了,没有问题的。
推荐你一个上海贝岭的,价格量大的一毛多就可以了,量 ...

樓主要的 [将电压5V到32V的电压一次降到3.3V],你推薦的型號 BL9193 ,它的輸入電壓最高只有6V,達不到32V的要求。

楼主:
    电流不大,在40到60mA之间,不明白用续流二极管加电感,怎么个整法?!!

网友:
    压差这么大,还不用DCDC?用LDO自找麻烦

网友:
    用AP2408ES5 可以试试、价格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