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滤波电容放置问题

楼主(2012-09-22):
比如BGA芯片有32个电源管脚,有8个滤波电容,必须要每4个电源管脚接一个滤波电容吗?
( F: |8 y$ Y- N而且有些电源管脚位置不在一起,很难4个管脚一组这样分配?5 R: a9 U' f5 v5 o
请朋友们指点下怎么放置和连接这些滤波电容。

网友:
不必非这样

网友:
根据空间大小尽量均衡分布就行了,重要模块供电引脚优先放。这种情况一般对退耦电容要求不是那么高,否则的话一个管脚一个电容放置后还剩下一堆电容还要找其他地方放。

网友:
平均分配一下啊,看你的bga有多大多密的了!如果太密不好放置就直接沿着四个边放就ok了

网友:
尽量保证每个管脚一个,但是实在没有办法,那就只能按能做到的做了

网友:
    6楼,每个管脚一个?那楼主岂不是要32个电容?放的下吗?

网友:
    我感觉8个也太少了。我们基本上都是每个管脚一个,一般小电容放在零件的反面应该是可以放的下的。呵呵。是在困难至少两个管脚要一个。

网友:
    一个引脚一个电容是没问题的,放在BGA芯片的另外面,一般BGA焊盘的间距为1mm,你用0402封装的电容距离就和BGA焊盘一样的噻,过孔直接打在电容焊盘上,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