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入CAD图直接变成板框后,不能铺铜

楼主(2012-09-22):
pads导入CAD图直接变成板框后,不能铺铜,不知道有没有谁遇到过?怎么解决?

网友:
你画了铺铜区域没有?不行的话建议上传PCB

网友:
铺铜是要自己手动再画一个的,你导的那个只是板框而已

网友:
试一下:选中后右键菜单选择“c*”进行转换成铺铜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