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直接改封装时不能更改引脚编号

楼主(2012-09-22):
pads直接改封装时不能更改引脚编号,只能移动焊盘,重新排他的编号位置,哪位大侠有没有高招可以随意更改?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有没有高手指导下,我记得我原来是把多pin的座子,引脚位置,一个一个的重新编排的。。。哎。。悲催。。。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啊,你从file--Library里面编辑试试

网友:
你们肯定是忘记了在过滤器里选择anything,过滤器里选了anything后,右键select terminal

网友:
在库里可以编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