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3的不明白之处,大神们解惑下!!!

楼主(2012-09-22):
我看DDR3的原理图,8bit*4pcs的,我用的时候能不能省掉只用2片,把CPU接其余两片的脚悬空掉,能行吗?还有DDR3有TFBGA82的封装吗,我查了一些资料找到78ball和96ball的

楼主:
刚刚看到了H5TQ4G43AMR的datasheet,发现有82ball的封装,但是我对比三星78ball的封装,就是四周多了4个NC脚,这四个NC是可有可无吗,我可以用三星的78ball的替代吗?

楼主:
噢,还多了ODT1 CKE1 CS1 ZQ1 A14!!

网友:
用两片就变成16bit位宽了吧

网友:
要看你系统支持不支持咯,支持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菊花链是什么样子啊,还没有开过眼界呢

网友:
点到点就是所谓的菊花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