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处理方向求助!!!

楼主(2012-09-22):
        我是集成电路工程专业的,之前做过一个基于FPGA的项目,有一定的基础,最近买了一本《多媒体处理FPGA实现----System Generator篇》这本书,想好好学习一下,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感觉要学习的东西很多,matlab、DSP等等。另外书中赠送了一张光盘,都是用VHDL写的源码,我只会verilog,这个方面有一些困惑,请搞过这方面的大侠们指点小弟一二,谢谢。

网友(2012-12-09):
做图像方面,你如果做“硬”的,就是说用图像处理芯片的话,只要学会控制就可以了,这方面fpga做起来比较灵活一些,当然,学fpgaVHDL和verilog两种语言都要会,要不就会遇到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如果你做“软”的,matlab肯定要学,你的算法仿真全靠它了,dsp肯定也要学,复杂的算法在dsp(比如经常用的6000系列)实现起来比在fpga里面要容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