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振的输入和输出电容值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2-09-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C1和C2并联加上shunt 为18PF正好22p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shunt capacitance”这个是什么 意思?

所谓的寄生电容

网友:
寄生电容吧,来自芯片和PCB,一般的资料上说来自PCB上的寄生电容有2~5p

网友:
I think attached  file that can help you

Crystal High drive issue.pdf

网友(2013-02-22):
这个问题,还没得到解释吗?我也想求真解。

通常我是直接按照规格书中提到的负载电容来接。比如18pF

网友:
SHUNT CAPACITANCE是静电容C0

网友:
C0是静态电容,是晶体两面的平行板电容,22pf是估算的,要考虑布线后的走线电容和IC的引脚电容。总的来说就是parasitic capacitance and stray capacitance。另外要考虑驱动功率不能大于规格书上的最大值,负阻要足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和C2并联加上shunt 为18PF正好22pF

应该是并联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