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IS 网上抓原理图不能保存到本地数据库的问题

楼主(2012-09-22):
点击place part 出现

ERROR(ORCIS-6081):could not add new part record to the database

该怎么解决 请大家帮忙呀

网友:
网上的 和 本地的 元件属性要对应好

楼主(2012-11-26):
还是没解决,,虽然没直接导入到数据库,但是可以保存元件到原理图库中去, 需要在数据库中手动添加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