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差分线

楼主(2012-09-23):
各位大侠:怎么设置差分线,,我设置了,但打不了过孔,,而且间距过大??

网友:
在ROUTER里面选中你的设计的差分线NET
如图所示:Make differential net

网友A:
然后再设置差分对的Ru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再设置差分对的Rules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