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 2004 中怎么打印A3或A2的原理图

楼主(2012-09-23):
如题?谢谢

网友A:
放A3或者A4的纸在打印机就可以了
也可以生成smartPDF,在PDF查看器你想用多大的纸打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A3或者A4的纸在打印机就可以了
也可以生成smartPDF,在PDF查看器你想用多大的纸打都行

我把他们复制到A4纸上啦,我打印机只能打A4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他们复制到A4纸上啦,我打印机只能打A4的

那我祝贺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