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0字体问题

楼主(2012-09-23):
各位技术达人,请问为什么我的原理图中字体总是会出现问号?怎么设置字体最佳?

问题1

问题1

问题2

问题2

网友A:
你看下这样设置行不行 我实验了我的 无论啥情况都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不过建议不要使用中文 呵呵
还有就是protel99se格式的原理图在AD里面转换转换最好把字体统一更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样设置行不行 我实验了我的 无论啥情况都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不过建议不要使用中文 呵呵
还有就是 ...

嗯,谢谢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