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我加了元件,咋样把网络加上去,忘大侠指点

楼主(2012-09-23):
allegro中添加元件与网络

网友:
file -import -logic
选择other- import other
选择你的网表导入就可以了·

楼主:
有没办法在ALLEGRO里面直接添加网络,不通过网络表导入网络,像PADS那样

网友:
logic----net logic----creat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我也是前不久学会的

楼主:
logic----net logic----creat,然后写网络名,再点原件PIN脚吗,还是点CREAT就好了

网友:
创建新的网络之后,要分配给具体的元件PIN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没错,我也是前不久学会的

值得注意的是 那就是你这么设的网络了 你要保证你不再从原理图中导网表 不然你还得重新设置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logic----net logic----creat,然后写网络名,再点原件PIN脚吗,还是点CREAT就好了

先点creat 跳出一个框填上网络名,然后再logic----net logic-----选择刚创建的网络名----点选要分配的pin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所有人,问题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值得注意的是 那就是你这么设的网络了 你要保证你不再从原理图中导网表 不然你还得重新设置一遍

那有没有办法在用PCB里的网络表去更新SCH里的网络表?
就像在PCB里做了新的标准,必须反标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有没有办法在用PCB里的网络表去更新SCH里的网络表?
就像在PCB里做了新的标准,必须反标注一样

应该是不行的 你新加了一个器件 原理图中你没加这个器件 怎么反标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值得注意的是 那就是你这么设的网络了 你要保证你不再从原理图中导网表 不然你还得重新设置一遍

是哦,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每导一次网表自己新加的就会丢掉,真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哦,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每导一次网表自己新加的就会丢掉,真是麻烦。

因为这个网络原理图中没有 所以一般来说建议要修改的话去原理图中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