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添加元件时出错,有没办法解决或有其他办法添加网络与图片

楼主(2012-09-23):
allegro中添加元件用命令
AN: LOGIC-》PARTLOGIC加器件
   LOGIC-》NETLOGIC—》
出现以下图片,有什么办法解决

添加元件出错图片

添加元件出错图片

网友:
    提示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了

楼主:
    新手啊,看到提示还是不知道,需要楼上的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啊,看到提示还是不知道,需要楼上的讲解

提示很清楚了,设置。setup-user preferences-logic 右边勾选logic_edit_enabled

楼主:
    已经解决,
    在PCB里面直接加网络,用NET LOGIC咋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