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问题

楼主(2012-09-23):
我在pads内的螺丝孔位是用BOARD OUTLINE层画的,在出GERBER的DRILL时,只显示PAD和VIA的钻孔,没有显示BOARD OUTLINE层上的钻孔,但是在DIRLL DRAWING时是有的.请问这样给板厂到时做出来的板会有BOARD OUTLINE的孔位么

网友:
没问题的 板的外形加工方式是一般用冲板、V-CUT、手切、电脑V-CUT等方式,除非你把螺丝孔做成元件的形式NC drill 就显示的

网友:
会,板长会在那里切出一个非金属化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