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16.5 动鼠标花屏

楼主(2012-09-23):
刚装的allegro16.5,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移动鼠标的时,十字线会停留以致花屏,其中可以排除电脑配置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所致?感激万分

网友:
    将显示器硬件加速关掉试试

网友:
    就是太卡了,反应不过来!软件装好后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
    添加
    infinite_cursor_bug_nt
    环境变量, 变量值设为1。

    真的耶,你怎么知道的?
    很好用,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环境变量, 变量值设为1。

好的,晚上回去试下,先谢谢了。。晚上给你答复。

楼主:
    哈哈,问题解决了,万分感谢,,,,楼上这位大侠

网友:
    原来如此啊,晚上试试。。。

网友:
    太好了,添加环境变量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
    牛逼,非常感谢

网友(2013-07-02):
    按下面选择就OK

网友:
    4楼的方法有效,谢谢分享!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我的也是WIN7下大十字圖標就花了...

网友:
回家试试这方法,一直都用小+子,看这就不方便

网友:
在env文件中添加set infinite_cursor_bug_nt

网友:
    哇~~成功解決困擾已久的問題...大大好厲害阿~~

网友(2015-04-17):
    谢谢,之前在env里添加了那一句,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现在好了

网友(2016-04-22):
你们都什么配置啊?我的I5的CPU   GT730显卡
我的也花屏。。
跟配置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