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xpedition PCB 各个License的含义

楼主(2012-09-24):
求大神   在使用expedition PCB  时弹出的如下选择项的含义分别是什么呢??

网友A:
Mentor针对于不同设计用的功能,射频的,协作的,高速的等等,难道lz打算全部学一遍?

网友B:
在Expedition PCB运行后,打开Help > Help & Manuals,在右上角搜license,第一个结果就是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tor针对于不同设计用的功能,射频的,协作的,高速的等等,难道lz打算全部学一遍?

也不是,只是用的时候有些expedition PCB里面的有些功能是要勾选License的选项才能用的,所以想了解一下都有什么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Expedition PCB运行后,打开Help > Help & Manuals,在右上角搜license,第一个结果就是详细说明。

谢谢,明天看一下

网友C:
License就是一个通行证了,只有你拥有了相应的证书才能拥有相应的功能。mentor expedition的licensed主要是三中: pinnacle/ascent lx/ascent .这三个通俗说就是expedition的高中低版本。
1、ascent 类似于demo版本,他只有一些基本的体验,只有一些基本的看的功能
2、ascent lx 是体验版 基本功能都有了
3、pinnacle 是完整版。
4、三个主选项下面是各个辅助选项,该辅助选项可以在帮助文档中查看。也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些license,对应的功能就无法实现。比如,如果你没有Topology Planner
的license,那么对应的bus path功能就不存在。参考图2 和3
5、此外,解释一下开始的这个菜单。这个菜单是显示了你安装版本已经安装了的license,默认情况都会加载到你的程序中来,由于你已经安装了完整版,因此基本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实现,但是,你的licence还是不全,由于你没有Xtreme Design Clientlicence,因此这个菜单也没有提示该选项。你也不能实现该功能。看我的弹出菜单.
由于我的license都是完整的,因此不知道具体功能的差别。楼主可以参考图1中mentor销售单的一些内容,可以理解。

网友(2012-11-01):
引用 网友C:
License就是一个通行证了,只有你拥有了相应的证书才能拥有相应的功能。mentor expedition的licensed主要是 ...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D:
补充一下Liense功能介绍,不同软件版本会略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Liense功能介绍,不同软件版本会略有不同。

太详细了,谢谢

网友(2013-09-04):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Liense功能介绍,不同软件版本会略有不同。

请教下版图群组设计和xtream有什么区别